楼主(2007-10-22):
我想在上位机wincc中嵌入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如果用脚本程序编写太困难,能否嵌入matlab的程序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如果要运行第三方程序,请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后在Wincc中作为外部程序应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由于Matlab我没有用过,因此可能回答不能令您满意,如果在Matlab中将您的程序编译成如后缀名为exe,com,bat等可执行文件,然后在Wincc中的启动选项内选择这些可执行文件,那么这些可执行文件会随着Wincc项目文件的激活同时被运行。

楼主:
谢谢你,我想在上位机中要有条件的执行matlab的嵌入程序,不知道怎么做。
也许应该选择LABVIEW软件做上位机

网友A:
你的要求就不能使用以上的方法做了,而是应该在Wincc脚本中使用ProgramExctue函数来调用外部程序,使用类似的脚本   如:   If     AAA   Then    ProgramExct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