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老师,您好,我在调试一套6RA7087-6DV62-0 的直流系统离心机时出现了如下情况:
电机为上海南洋电机厂的Z4-315/32 TH,280KW,电机铭片上标明 694/696 A   750/1600 ,电枢电压440V 励磁电流26.5A 励磁电压180V
离心机的最高转速设置为1100转。
我是按附件中的方法参数设置的。运行时发现在700转以下时电枢电流最大增加到450A,升速正常,不到20多秒就可以升上来,可快到750转时就出现了转速增长极为缓慢,从750转到1100转大约要80多秒以上。电枢电流一直在47.5A左右。并且会出现A031的报警。从1100 转开始降速时电枢电流可以增加到450A左右。电枢电流很快减小,降速也变慢了。后来改了P103为5,P108为1200,重新做了P51=27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现在附上我们的设置过程和下载下来的参数,麻烦您看看,是不是我设置的过程就有不对的地方。
   另外,我想通过USS协议在运行时对系统的上升时限P303进行修改,可以从r812的017、018、019中看到参数号以及值都写对了,可是从r813中看到的返回值总是不对。您可以从附件中的参数下载中看到。

网友A:
哦,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粗略看了你的信息,没有什么问题。资料很有序,说明你是有准备有计划工作,有板有眼的,很好。嘻嘻嘻

我认为,200多kW的离心机,转动惯量是很大的,而且是平方转矩负载,所以弱磁下工作,不是他的强项,因为弱磁时的转矩是下降的,转速上升慢是有道理的,因为离心机的转速越高,其转矩是按平方增长的,即转矩负载急剧增加。你应监视电枢电流或者电磁转矩参数的变化情况。我认为60秒的斜坡时间都设短了,应该设置120秒,慢慢升。再有,注意一下,励磁电流弱磁的时候是不是变化太快了,应该重点优化P051=27/28,系统才可能在高速时趋于平稳。你没有做过P051=28吗?为什么?惯性补偿很重要。尤其是离心机,惯性很大,有惯性补偿,控制上会好很多的。

我关注你的调试进展!祝顺利!

楼主(2007-11-23):
老师您好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一直出差在外,所以这么迟才回复。
经过再一次去现场调试,总算找到问题所在,主要是因为进线电压太低所致,现将P101设为400,基本可以在70多秒完成升速。
不过相比另外一套用欧陆做的系统其升速时间还是太长。两套设备的机械和电机都完全一样,欧陆的不到50秒就可以完成升速。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694A,升速时电枢电流最大都只能到400多A。Iact 与Iset基本一致。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把启动电流限制住了呢?还是要找找原因。电流发不满,就是问题。应该还可以快的。那个报警是说速度调节器给定输入和实际值差得太多了,更说明你的系统电流被某个环节限制住了。应该查一查,找到问题的根源,将其处理。欧陆的装置比不上西门子的6RA70。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