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老狮子

楼主(2007-10-22):
请问:您还有三菱A系列PLC的资料吗?特别是是A2ushcpu-s1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楼主:
有的,我是个初学者,现在与道德问题是,三菱A2USHcpu-s1指示灯ERROR上电闪烁,还有三块输出模块A1sy42的ERR灯也亮,运行位置 RUN灯闪烁,输出模块还亮.打到stop位置run 灯不闪了,指示灯ERROR还亮。cpu中的程序就一个简单的自锁回路,用软件监视输入有的,但输出没有。是参数设置有问题码?其中基板是A1s38b,输入是A1sx42三块,电源A1s62pn,用电源的24伏输出作为plc的输入电源。我自己没事瞎鼓捣,哪位大哥送点资料给我呢?谢谢!!!请大家多指教!参数设置如下:

网友A:
哦...我知道了,这是三菱的运动控制器,A系列的我没有资料,Q系列我有一些

网友B:
A1sy42上的DC电源是不是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sy42上的DC电源是不是没有接??
谢谢zcmy,哪个电源?输出我什么都没有接,只把输入接上了24伏

楼主:
谢谢zcmy,就是A1sy42上的DC电源没有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