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我单位使用在3550KW的绕线式电机无功补偿用的是静止式进相器,自投入使用以来经常烧坏可控硅,一次都是坏2个,阴极与阳极击穿,原先以为温度高,因为工作时连接母排手摸也就是敢碰一下,后来加了冷却风机手能放在上面好几秒,但还是坏可控硅。可控硅使用的是KP系列 1200A 1800V的,现在不知道是可控硅选的小了还是其他另有原因,请各位老师们帮助解疑。

网友A:
可控硅小了

网友B:
打电话咨询生产厂家,应该有答案!

网友C:
国产KP系列晶闸管(可控硅)的耐压一般不会超过1500V!而3550KW(10KV)电动机的转子开路电压为
1470V,接近可控硅的耐压极限,在进相切换时,如果可控硅的参数偏差较大时,很容易造成某一对可控硅击穿!通常是(-C,+A),(-A,+B),(-B,+C)其中的一对击穿,同时对应可控硅并联的阻容吸收回路必定击穿.
解决的办法:
1,挑选参数尽量一致的可控硅元件.
2,适当加大阻容吸收回路的时间常数.
3,适当控制电源电压,避免启动进相机时的过电压现象.

楼主:
感谢信老师解答,电机是6000V耐压,可控硅都是同批一个厂家的,怎么挑选一致性好的呢?另外,阻容吸收元件怎么选比较合适,再次请教解答!谢谢!
还有其他两位老师可控硅下了,那么选多大合适?厂家也咨询了,说不出原因呀!唉。。。上厂家当了,这是襄樊天工的产品。

网友D:
是不是过份追求功率因数,把变压器的电压调得太高?进相接触器有没有问题?进相回路与起动回路应是先合后断.

网友C:
电机转子回路的参数?
转子开路电压?
转子电流?
变压器挡位?即低压输出多少伏?

楼主:
6楼老师,7楼老师,感谢回答。
1、电机功率因数在投入进相器达到0.95,不投入0.81,变压器是不可调的,输入2相380V,输出上面没有铭牌,因为进相器可控硅还没有更换所以没有送电测试,其实像一个大电流发生器,输出用母排与可控硅连接。
2、接触器是真空接触器,意思是检测其吸合后接触电阻吗?
3、电机转子开路电压:1570V、电流:1365A。

网友C:
引用 楼主:
6楼老师,7楼老师,感谢回答。
1、电机功率因数在投入进相器达到0.95,不投入0.81,变压器是不可调的,输入2相380V,输出上面没有铭牌,因为进相器可控硅还没有更换所以没有送电测试,其实像一个大电流发生器,输出用母排与可控硅连接。
2、接触器是真空接触器,意思是检测其吸合后接触电阻吗?
3、电机转子开路电压:1570V、电流:1365A。
1,变压器是380/6~12V,初级一般有6个接头,不同的接线方法,次级输出在6~12V变化.
2,这里讲的接触器不是进相器里的接触器,是水阻柜里的切换接触器.

楼主:
水阻柜也用的是真空接触,是1250A的,在不投进相器时,用手摸真空泡3各很热,投入后摸起来温热,不投进相器电机一次电流将近380-400A,投入后320-340A,看来转子电流不投进相器水阻的真空接触器有些吃不消了,郁闷!该怎么办呢?

楼主:
前天更换了可控硅,还是原先用的型号,次级测量电压是11V,初级电流在25-30A变化,请各位老师继续指导,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E(2011-05-07):
进相器控制板
http://hbwzy888.cn.alibaba.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进相器主控板生产,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

网友E(2011-08-14):
进相器
http://www.qi-fan.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0710-2868610 传真:0710-2988387(进相器主控板生产一套3块板提供普通板和变负载板),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襄樊首家主板全部采用机器焊接,焊点牢固光亮不易氧化,故障率低。

网友F(2013-09-16):
童鞋们,我是生产可控硅厂家,如有需要联系我,非常乐意,并绝对保证质量及价格。球球1265626651 电15871002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