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请高手指点
   我单位有一条水管需要每30分钟打开,30分钟后再关闭,30分钟后再打开,如此循环,本人打算同循环时间继电器进行控制水管闸阀,不知能不能实现,请指点!
   不知选用哪种时间继电器和闸阀,请指点!感谢

网友A:
没问题,2个时间继电器!!搞定!!

网友B:
早在10年前,就有国产循环时间继电器在商店里有卖了,不过这个时间继电器是用于正反转的,你可以略作修改,用于你的用水控制,至于电磁阀,根据安全(电压),成本,口径,流量自行选择,或者不用电磁阀,直接用往复循环时间继电器控制水泵接触器启动停止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大把的卖,要不用两个普通的也可以

网友D(2008-11-09):
用循环时间继电器最简单了,按照说明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电磁阀(水)一般是橡胶内阀,时间长了有的会有延迟现象或是打不开(与质量有关)

银子多的话,建议用蒸汽阀,可靠性高

我原来用的都是水阀,一段时间后,有时会出问题,全换成了蒸汽阀

网友F:
正泰的有的!去问下就知道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好象之前还有泰华也做的

网友G:
有循环的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H(2010-07-10):
就是那一般 的都可以啦1

网友I:
用循环时间继电器 市场多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