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一台55KW的空压机,用一根4*16的电缆和一根4*10的电缆并在一起使用,距离700余米,可不可行?

网友A:
严重不行
4*16+4*10=4*20<4*35
考虑电缆的长度与老化。如果长期使用,建议4*50包铅电缆

网友B:
距离太远,要考虑损耗和对地电容等因素
严禁把不同截面的铜线并在一起来增大铜线截面

网友C:
若长期使用,建议使用3*50的电缆

网友D:
细了,远了

楼主:
看来真有高手。谢谢了!
另一个问题:从一变压器到低压进线柜,每项用4根相同截面的电缆连接,距离15米,但是4根电缆的电流差异很大,是何原因引起的?是接触电阻还是与电缆排布有关?

网友E:
接触电阻有关

网友D:
接触电阻、趋夫效应、排列位置、排列方式、还有电磁的原因。

不信你把任一相的那4根线变一下位置试试,例如:4根线分开的距离大一些,电流各是多少?
四根并起来各是多少?三相12根线紧挨起来是多少?
试试看!

楼主:
我们把线鼻子重新处理过,并把电缆重新排布,现在电流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