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求助三菱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控制方案,要求有外部接线图及PLC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算一下步距角,然后算一下要给多少脉冲,这两个把握好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对的
管他什么步进电机,你只要控制驱动器就可以了,驱动器再根据你发的脉冲数去控制电机的

网友C:
只要一个控制转动方向,一个控制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编程的话用移位指令和定时器等都能办到。

网友E:
www.lsllhd.com
有一个实例,虽然简单,但是看得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