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以前都是用 艾默生  的,现在有个客户要求用ABB 的变频器,由于连变频器的实体都没都没见到,现在要好粗个控制图个客户。

  希望用的朋友给点技术支持。简要的说下接线方式。及详细叙述下要设置的参数``

控制要求:外部按钮控制 启/停。直接用面板直接调速```

楼主:
没人愿意指点下吗?
我自己先顶下

楼主:
以前都是用 艾默生  的,现在有个客户要求用ABB 的变频器,由于连ABB变频器的实体都没见到,现在要立刻出个控制图给客户。

  希望用的朋友给点技术支持。简要的说下接线方式。及详细叙述下要设置的参数``

控制要求:外部按钮控制 启/停。直接用面板直接调速```

楼主:
郁闷啊,怎么就没人支持下呢?

哎~

我的问题确实是最基本的运用,但我没见过也没用过ABB.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这里有个ABB ACS550的资料 可以参考下,对你应该有一点帮助。

网友A: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好啊`
谢谢了`

邮箱 :hlj1983712@163.com

网友B:
我道是知道怎么使用ABB550的
面板直接调速就用个4.7K欧的可调电阻就好了 接在变频器第一段(1~9)接线柱234脚位上,启动就是第二段(10~18)接线柱,第一个接10接com  11 12短接,13脚  得电启动  14脚  得电反转  ABB面板里面设置为ABB标准宏 大致差不多了, 其他的继电器输出 在第三段(19~27)接线柱上,一般故障报警输出的吧。可以编程的用处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信师傅:
    你好!请教一个大功率电机配置问题:690V 500KW的交流电机,用的是变频器拖动,那么为了在变频器有故障时也不停机,要设旁路(不考虑软起动)如何配置比较好,谢谢!
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否则是不容易启动的!

网友E:
谢谢 9楼的回复~

通过查看网上的资料图片,好象ABB的变频器面板上没有旋钮,我想直接用电位器给他调速``

客户要求能藏的东西就尽量藏起来,防止工人误操作.

不知道事实上面板上是否有旋纽?
  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宠辱不惊,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网友A:
只有ACS150才有电位器旋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