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10-23):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下,就是我想用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其写功能我已能够做了,但是就读不出变频器的参数如电流和频率.不知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程序的或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告诉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用的485BD吧
是读的时侯发送什么就接收什么回来是吧
是的话就是D8120没设置好

网友B:
D8120吗???是不是所有三菱的PLC都是这样的??

楼主:
不是的,有时能读,有时读的数字不正确.唉,现在头都大了不知怎么办

网友C(2008-07-27):
哇,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
请问下你读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是不是就是跟写频率的差不多啊,是否用到
如rs d110 k17 d170 k19
能否发给我参考下!
QQ:180753182
Email:slslj47@yahoo.com.cn

网友D(2008-11-24):
是用MODBUS通讯的吗?读用H03功能码

网友E(2017-10-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摸一样。就是读取的参数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