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请教各位大侠,工控机和嵌入式系统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内存?
对内存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吗?多谢!

网友A:
最好选用工控专用内存,比较稳定!!!
www.neicun.com.cn   专业工控内存制造商!!!
010-51296615   13911210885   张建栋。
客户至上!!!

网友B(2007-11-29):
都应该是DDR400的吧!

网友C:
和一般电脑用的内存没区别,选好点的牌子,kingston和kingmax等,865和845芯片组的用DDR400的,奔三级的就用SDRAM,915芯片组以上的,包含945,965等,用DDRII 667或者DDRII 800,嵌入式的如果板上没贴内存,用笔记本内存和台式机内存的都有,具体看插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