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6级电机对变频器的选择有没什么特殊的要求?(风量30000M3/H, 静压603PA 的11KW的6极电机,如何选择相应的变频器?)
 望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按照常规的选择就行了。
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
正确设置变频器的电机铭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