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请教三菱FX10P编程器适用于什么型号的PLC?与FX20P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10P型号比较老;
20P目前三菱公司还在生产;
支持的PLC与对应的版本有关;

2个的区别:
FX-20P是4行显示,10P只有2行;
FX-20P内自带有存储器,可以离线编程,可以与PLC之间相互COPY;
FX-10P只能对PLC内的存储器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