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使用十三个输出,控制30个负载,每个负载柜10组。
我使用10个输出控制10个公共线。J1~J10
3个输出控制选择工位 K1~k3.
结果....................不行。
当1工位的第一组负载(钨丝灯)亮。结果是,其他工位第一组的钨丝灯也亮。
帮忙想想办法。我用的是 FX1S-30MT。输出只有 14个。而且不能扩展。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发上。

楼主:
这个就是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第一路灯亮。其他线路上也有微弱电流。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您的线路有虚假回路--几个灯串起来形成通路。
使用如下矩阵电路就可得到彻底解决。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把4楼的原理改画成下图的只有K1和J1接通的状态,可能就更清楚了。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把4楼的原理改画成下图的只有K1、J1和J2接通(如下图)的状态,因为多了一个回路提供电流,原来微亮的灯就会再亮一点。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把4楼的原理改画成下图的只有K1、J1至J9接通(如下图)的状态,因为多了提供电流的回路,K1一组灯原来微亮的就会更亮一点。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直到J1~J10的开关全部接通(如下图),因为K2、K3组的灯没有了通路,才不会微亮。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把4楼的原理改画成下图的有K1、K2和J1接通的状态,可以明显看出微亮的情况依然存在。
至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只有K1~K3或者J1~J10全部接通时,其余的灯泡没有了通路,才没有微亮的情况出现。

网友B:
每次只有一组能亮?

网友A:
13个输出,控制30组负载
我的矩阵控制方法是:全部开关断开,灯也全部熄灭;任意接通两个开关便有相应的一组灯燃亮,直到全部开关接通,灯也全部燃亮。

网友C(2008-10-22):
呵呵 你分析的没错  但是你给出的矩阵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你的矩阵和楼主的方法一样 只不过你是 5×6 而楼主的是10×3  不知道是怎么加的精华 是因为分析的对吗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你电路图的意思,能用语言详细表达一下你所要达到的结果吗?

网友E:
这么多控制柜同时通断的可能性比较小,可以做分时扫描处理(就是楼主的思路,稍微改动一下).

网友F:
电源用直流的,每只负载上都串联一只二极管即可解决

网友G:
这么应用好像挺复杂,学习一下,还没有太看明白

网友F:
作用只有一个:用少量的输出口,多接几个负载

网友H(2008-12-11):
真是越整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