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问题

楼主(2007-10-23):
请教高手:

          步进电机的转速该怎样计算? 最高转速一般是多少?比如频率25000HZ,细分256,那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分两相,三相,五相,其中每种又有不同齿的,一般是50和200,现在就两相50齿的分析,如果是在整步的情况下,是200个脉冲走一圈,如果是256细分,就是200*256=51200个脉冲一圈,现在你是25000HZ,相当25000个脉冲/S,所以走的圈数是25000/51200圈/S,所以你的速度是(25000/51200)*60=29.3

楼主:
师兄:你好!

      你在哪里?谢谢你的答复.步进的力矩该怎样计算?比如静力矩8.4N.M.应是多少公斤力,是一种怎样的换算关系?

网友A:
这个和半径有关系,一般情况8.4N.M=F*R=Mg*R ;所以如果R为1M,那8.4N.M相当于0.84公斤力;
不过我是太确定,以前怎么算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B:
http://www.atcnc.com.cn/JSZL/8/8.HTM
这里有计算转速的方法,适用于两相的,我计算三相的有误。

网友A:
三相的就是整步的时候是300个脉冲一圈,其它的算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