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故障

楼主(2007-10-23):
RUN灯亮输入输出全无反映,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输入点给信号了吗?

楼主:
给了,COM接+24V,X0....接负

网友B:
com接“0”或“-”,X不用接;完全可以都不用接
拜托先了解一下,看看资料,

网友A:
这样可能会烧毁;

网友A:
直接把x0与COM短接对应的X0指示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