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3):
请教各位在线大师(SDP  X002  K1000  D142)这段程序怎样解释?
还有   DINCP    又是个什么指令呢? 先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sdp没用过
DINCP就是双整数的递加,每次OFF到ON的时候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p没用过
DINCP就是双整数的递加,每次OFF到ON的时候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