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4):
1、PLC继电器输出带负载的电源我不用220v电源,用380电源可以吗?
2、输出负载是感性负载时,不并联二极管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并联二极管麻烦的很),可以这样用吗?
3、有无输出口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混合的plc?
以上问题是看玩CPM1A操作手册后没找到答案而发的,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有高手可以帮下忙吗?

网友A:
我认为  输出的负载电源是可以自由选配的,根据需要自由选配```

其他的不太清楚```

网友B:
1、380V可能会烧毁输出点;
2、可以,但不安全;
3、大多数PLC输出都是统一的;全是继电器或全是晶体管;

网友A:
输出点完全可以选择220的啊为什么 你们那没200的配电?

通过PLC  的输出点控制  继电器  接触器    来间接控制负载 不是大多的基本问题都好解决的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抽空对小弟的帮助。
另外  带接触器   继电器 这种负载 应该属于感性负载吧,要是的话,那去控制这类负载都要加二极管,这样就相当的麻烦了是吗?可以简化吗?

网友A:
PLC  电源加个滤波器和保险丝,PLC  每个输出点接个1A保险丝.你的负载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不需要 2极管.

你说说你要控制什么?以及控制要求 我可以大概出个图发你``精密仪器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找电子行业的``

网友C(2008-02-14):
2、输出负载是感性负载时,不并联二极管会造成什么后果!!
感性负载的自感电动势会烧坏触点。
这里的二极管(又称阻尼二极管)是吸收电感能量的,所以不能去掉。
阻尼二极管也可以用适当的电容或电阻代替,(只有没有二极管时用电容或电阻代替)但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