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4):
ABB  510系列是不是 11号端子和12号端子一定要短接?(即:GND 和 DCOM 是不是一定要短接?)

不短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对 我们单位的也是这么接的  到底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望知道的达人能指导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你回了我2个贴了,很感谢,再看看你的资料是最终用户,我就放心了,证实了我的判断没错.

再次感谢下``
  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宠辱不惊,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网友C:
数字输入端子有PNP和NPN两种接线方式:你说的GND和DCOM短接是PNP接线方式;还有NPN接线方式是+24V和DCOM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