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4):
请教高手:VB中使用MSComm控件如何发送十六进制数?

网友A(2007-12-09):
我也不知道,基础问题多看书.

网友B:
本人也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C(2008-01-11):
数据模式 使用 二进制 ,输出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2-17):
应该是"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数据"吧

无论是什么样的数据,在传输中都是0与1

你发给下位机的东西在协议里面是以十六进制数值表示的,你就直接发送这样的值,前面加上&H就行了

比如协议里的EA,你在VB里直接&HEA就行了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2008-04-22):
哦,还可以搜我的历史资料!我也提过相同问题。

网友E:
(1)将MSComm的传送形式设置为字节形式
(2)建立字节数组
(3)例:
Dim a(2) as byte
a(0)=&H0A''10的十六进制表示
a(1)=10''10的十进制表示

网友F:
我的BLOG里有相关内容
MODBUS-RTU实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