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4):
现有一台VEXTA的步进电机,型号是PK245-01A-C45,2-PHASE,1.8度/步

它有六根线导出,请问这六根线分别是什么线呢?

一般两相不应该是三根线的吗?A,B相与公共端.

网友A:
呵呵,一般的是四线,A+,A-,B+,B-;还有8线的,串\并联后就变成四线了(有的是在外面串的,可以看见多了两个接线头,已经包好的),上面说的六线的,就是8线的串联,只是驱动器需要那根线驱动,现在市场上的驱动器一般都不需要那根线,所以接头是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般的是四线,A+,A-,B+,B-;还有8线的,串\并联后就变成四线了(有的是在外面串的,可以看见多了两个接线头,已经包好的),上面说的六线的,就是8线的串联,只是驱动器需要那根线驱动,现在市场上的驱动器一般都不需要那根线,所以接头是包好的.
那请问A+,A-接能就相当于A相导通吗?还有为什么会有8根线那么多的啊,串并连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B:
联系我吧:info@akstec.com给你详细资料

网友A:
A+,A-接相当于A相导通,是的,A+、A-是同一线的两端;8根线其实是4根,只是每根线的两个头接出来了,所以看是8根;4根线两两并联或者串联,如果是并联,电流大了,电机的力就大些,提高电机的高速性能;如果串联,就是正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