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各位好,我想用基准电压为10V,放大器为TLC2654CN做一个100KG的电子称前置放大电路,请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A:
提出具体要求?
1,传感器类型?
2,工作电压?电源种类?
3,输出信号?
4,便携?固定?

楼主:
传感器我想用上边这个,基准电压用单电源10V,输出电压信号,我想用AD转换到单片机。信老师请教个问题,传感器的激励输入是不是基准电压?放大器的电源是用基准电压还是用另一电源?我刚接触这一块东西,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各们朋友赐教。

网友A:
你只是给出传感器的基本参数.
以下问题是前置放大电路具体要求:(就是楼主需要解决的问题)
2,工作电压?电源种类?
3,输出信号?
4,便携?固定?

楼主:
工作电压用12V,电源用开关电源,信号放大后输出0-5V或0-10V,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