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有没有那个兄弟知道日本IAI的直线马达的吗??我这边最近工厂坏了一个,至今也没有查到到底是马达有问题还是控制驱动器有问题,就是一开电,按手动按钮找原点,驱动器就报警,而且驱动器就马上就断电,停一下以后又开后能正常做2分钟就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东西是用在机械手臂上的,一个送进,一个搬出的  ,送进的总报警,先对换驱动器后也还是送进的报警,马达和驱动器一起对换后也是送进的报警,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不知道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能否指点一下,小弟我在此先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A:
电源有没问题

网友B:
在那里购买就在叫那里拿去修撒
       厦门谊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东方马达、开放光电、松下PLC/变频 等。
KFPS接近开关:静电容量型近接开关、接近开关、近接开关附直结接头、光电开关、光纤放大器、光纤组件、防重叠进料开关.。欢迎您的咨询!

网友B:
东方的找
       厦门谊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东方马达、开放光电、松下PLC/变频 等。
KFPS接近开关:静电容量型近接开关、接近开关、近接开关附直结接头、光电开关、光纤放大器、光纤组件、防重叠进料开关.。欢迎您的咨询!

网友C:
应该是干扰信号

网友D:
我是专业代理日本IAI机械手的,给你几点建议:
1.查看一下控制器上面的警示灯,一般情况下亮红色表示硬件方面有问题,亮绿灯则表示软件方面有问题。
2.你哪里有多的机械手吗?进行交叉测试就可以明白是机械轴还是控制器的问题。
3.方便透露一下机械手的型号吗?
                 艾文

网友E:
可以查看一下驱动丝杆,看一下有没有弹珠破损的现象.还有就是你可以用检查一下马达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