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7-10-25):
pro-face的下载设置更改后出现下列问题,要断电再上电才可以继续,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USB转串口的电缆?

楼主:
没有,一开始没有这样的问题,后来问你们那个问题,更改了设置,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08-02-18):
什么问题?更改了什么设置?通讯有问题

网友C(2010-09-22):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