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请问:1.5KW的变频器能否直接启动两台0.75KW的电机?我现在就是这样直接控制的!

网友A:
1.5KW根据经验来分析小了点!

网友B:
同时启动把的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你要用1.5KW的同时带动两台0.75KW的电动机
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无法提供稳定的功率
建议选用2.2KW的变频器

网友D:
还是用2.2KW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