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求双恒压无塔供水控制系统设计
1、工艺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城市高层建筑的供水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要求提高供水质量,不要因为压力的波动造成供水障碍;另一方面要求保证供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可靠供水。针对这两方面的要求,新的供水方式和控制系统应运而生,这就是恒压无塔供水系统。恒压供水包括生活用水的恒压控制和消防用水的恒压控制——即双恒压系统。
  下面以一个三泵生活、消防双恒压无塔供水系统为例来说明其工艺过程。
如图所示,市网来水用高低水位控制器EQ来控制注水阀YVl,它们自动把水注满储水水池。只要水位低于高水位,则自动往水箱中注水。水池的高、低水位信号也直接送给控制器,作为低水位报警用。为了保证供水的连续性,水位上下限传感器高低距离不是相差很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共用三台泵,平时电磁阀YV2处于失电状态,关闭消防管网,三台泵根据生活用水的多少,按一定的控制逻辑运行,使生活供水在恒压状态(生活用水低恒压值)下进行;当有火灾发生时,电磁阀YV2得电,关闭生活用水管网,三台泵供消防用水使用,并根据用水量的大小,使消防供水也在恒压状态(消防用水高恒压值)下进行。火灾结束后,三台泵再改为生活供水使用。

2、系统控制要求
对三泵生活、消防双恒压供水系统的基本要求是:
(1)生活供水时,系统应低恒压值运行,消防供水时系统应高恒压值运行;
(2)三台泵根据恒压的需要,采取“先开先停”的原则接入和退出;
(3)在用水量小的情况下,如果一台泵连续运行时间超过3 h,则要切换到下一台泵,即系统具有“倒泵功能”,避免某一台泵工作时间过长;
(4)要有完善的报警功能
(5)对泵的操作要有手动控制功能,手动只在应急或俭修时临时使用。
输入信号
名称 代码
手都和自动消防信号 SA1
水池水位下限信号 SLL
水池水位上限信号 SLH
变频器报警信号 Su
消铃按钮 SB9
试灯按钮 SB10
远程压力表模拟量电压值输出信号 Up
输出信号
1#泵工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1    HL1
1#泵变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2    HL2
2#泵工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3    HL3
2#泵变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4    HL4
3#泵工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5    HL5
3#泵变频运行接触器及指示灯 KM6    HL6
生活/消防供水转换电磁阀 YV2
水池水位下限报警指示灯 HL7
变频器故障指示灯 HL8
火灾报警指示灯 HL9
报警电铃 HA
变频器频率复位控制 KA
控制变频器频率电压信号 Vf

3、设计要求
  ⑴采用单片机AT89S52作为控制器,使用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运行,采用串行AD转换器TLC0834,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电压信号用串行10位DA转换器TLC5615,接触器控制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设计出系统电路原理图(包括:主电路图,控制电路图,画出系统程序流程图)。
  ⑵采用MicroLogix1000作为控制器,使用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运行根据工艺要求和控制要求写出控制系统的I/O点及地址分配表,设计出电器控制系统原理图(包括:主电路图,控制电路图,PLC外围接线图,画出系统程序梯形图)。
上述二方案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