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我用的是S7-V5.3版本,程序是大型程序,CPU是416-1,仿真软件用的是S7-PLCSIM V5.3,但是在下载该程序的时候,就跳出这样的窗口,始终无法下载进去,请高手帮忙解决,在这里不甚感激!

网友A:
PLCSIM无法仿真DP通讯,即使是单机,只要CPU的通讯端口被设置为DP,也是无法通讯的。

楼主:
那我能不能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不用到DP口,能不能操作,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CPU属性中将您的CPU的端口设置成MPI,然后保存并 编译,此时就可以了。

楼主:
大师,好象不能改啊,不知道怎么改,能否详细点

楼主:
它有两个口啊,一个是DP,一个是MPI,不知道怎么改啊,

楼主:
还没解决啊,哪个大侠能够告诉我啊

网友B:
你在硬件组态中,包含了两个MPI地址,即CPU一个,以太网模块一个。不要整个站点下载,硬件组态下载硬件信息,下载时选择CPU的MPI地址(缺省为2);程序块和数据块一起下载就OK了。

网友B:
哦,还有一点,仿真软件缺省时也是对MPI地址2下载,所以一定要先打开硬件组态,看看你的CPU的MPI地址是否为2。

楼主:
MPI地址是2啊,但是我的PLC还要通过DP口跟ALSTOM PLC通讯,总共有两个DP口啊
硬件组态下,下载硬件组态,提示如下:是其中一个DP口跟ALSTOM PLC通讯用的
================================ 10/31/2007 9:43:34 PM ================================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534,长度 10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776,长度 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634,长度 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610,长度 24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548,长度 6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544,长度 4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7): 您可能没有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入地址 (地址 1636,长度 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已超出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748,长度 28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746,长度 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740,长度 6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734,长度 6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662,长度 72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598,长度 64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下载 (13:4918): 您可以不将过程映像分区分配给输出地址 (地址 1534,长度 64 个字节),因为该范围超出了过程映像分区。

楼主:
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啊,上面这些地址都是去ALSTOM PLC,是冷却风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