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台达的变频器没有频率输出什么问题啊…………按启动的时候……它启动了但是没有频率输出……啊?运转指示灯亮……正转灯也亮……而且停止运转灯在闪烁……输出频率是0为什么啊……那位师傅帮忙啊

网友A:
频率的给定方式检查一下,没有频率给定是不会动的

楼主:
多谢这位师傅啊…………现在己经搞好了…………就是多接了一条线在M3上它是多段频率控制的…………我要的只是正转和停止在控制台调节快慢啊…………后面不要了M3上面的线就好了多谢这位师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