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7-10-26):
最近做了个工程,有50个点,都采用和中国移动公司合作的GPRS无线通讯,有47个点都正常,但是其中有3个点很奇怪外部接线都和其他的一样,我先把大体流程说一下
 控制器采集数据——由宏电模块通过移动的SIM卡把数据发送——中控室服务器接受数据

那3个点就奇怪了,在电脑上,显示“***已经注册上”和“收到***Dtu数据”,但是我在服务器上就是看不到里面的参数。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通讯已经没有问题了,问题可能出在控制器上或者控制器和宏电模块连接的数据线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还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用的中控室服务器软件是自己做的?还是采用原来公司提供的呢?会不会是中心软件的问题?对于某些链路的处理上还存在着BUG?你可以试着把那三台单独连到另一个中心地址上做一下测试,如果都正常,那说明硬件设备都是正常的,很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反之则是设备的问题了!

网友B(2008-02-26):
看是不是因为采集控制器和宏电模块的数据传输中出现干扰而使得数据出错,因为宏电模块是透明传输的,服务器端解释不了错误的数据可能会导致楼主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