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6):
 请问有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用三菱GPP编程软件对FX2NPLC编程,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懂,就是有时候在软件中传输设置能设定,但有时又不能设定,不能设定的时候传输设置显示灰色的。不知是哪没有设置好,请各位大虾指教。不胜感谢。
   为何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好象和打开的程序窗口有关系,把所有的程序编辑窗口都关了,就肯定能操作传输设置了。

楼主:
还是一样..有的能,有的不能.原来能编辑传输设置的就都能,不能编辑的还是不能.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你仔细看看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