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6):
请高手指点迷津,ge fanuc plc series 90-30cpu为311-AD,现PLC只有电源灯和OK灯亮,run灯熄灭,PLC运行没有运行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 哪位大哥能帮忙指点下,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运行PLC有两步,1:在CPU上有个选择开关  2:在编程器中选择PLC运行
还有在PLC运行前必须在编程器中将报警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