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6):
今天设备报警说是设备对地,经过过检查替换,是一台标有200hz频率的三项异步电动机,电机拆下后,用摇表测量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就是不能用,不懂???

网友A:
不好意思,没见过,帮你顶!
不知那电机的轴承做是否绝缘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感觉是不是和电机个工作频率有关?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有工作在工频以上的电机的绝缘测量经验。

网友B:
有这么高的频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吗?如果有,那一定是你的电源频率不符合要求。

网友C:
哎呀  这么高频率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多少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