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7):
从100句开始(MC 102)后面的梯图不知道怎么画了
说明:本人没用软件.因为那个DOS版的软件实在不好用.现在在WORD里面画图.
1. LD 071
2. OR 101
3. OUT 671
4. K 601
5. OUT 672
6. K 614
7. OUT 670
8. K 103
9. NOP 600
10. LD 405
11. OUT 100
12. PLS 101
13. LD 400
14. OR 071
15. OR 574
16. ANI 101
17. OUT 574
18. LD 100
19. AND 406
20. OUT 575
21. LD 401
22. OR 430
23. ANI 402
24. OUT 430
25. LDI 055
26. OUT 050
27. K 900
28. LD 050
29. OUT 051
30. K 009
31. LD 051
32. OUT 052
33. K 900
34. LD 052
35. OUT 053
36. K 009
37. LD 053
38. OR 433
39. ANI 055
40. OUT 433
41. LD 433
42. OUT 054
43. K 900
44. LD 433
45. OUT 054
46. K 900
47. LD 054
48. OUT 055
49. K 900
50. LD 100
51. CJP 700
52. LD 403
53. OR 431
54. OR 432
55. ANI 404
56. OUT 431
57. OUT 432
58. LD 407
59. OR 535
60. OR 536
61. ANI 537
62. OUT 535
63. OUT 536
64. LD 410
65. OUT 537
66. LD 411
67. ANI 534
68. OUT 533
69. LD 412
70. ANI 533
71. OUT 534
72. LD 533
73. OR 534
74. OUT 532
75. LD 504
76. OR 211
77. AND 413
78. OUT 211
79. LD 413
80. ANI 435
81. OUT 434
82. ANI 211
83. OUT 436
84. LD 500
85. ANI 434
86. OUT 435
87. LD 506
88. OR 210
89. AND 501
90. OUT 210
91. LD 501
92. ANI 530
93. OUT 437
94. ANI 210
95. OUT 530
96. EJP 700
97. LD 405
98. AND 430
99. OUT 102
100. MC 102
101. ANB 600
102. LD 575
103. NOP 617
104. ANB 617
105. NOP 536
106. LD 407
107. NOP 602
108. ANB 602
109. NOP 535
110. LD 510
111. OUT 451
112. K 003
113. LD 451
114. NOP 603
115. ANB 603
116. NOP 431
117. OUT 532
118. OUT 533
119. LD 503
120. NOP 604
121. ANB 604
122. OUT 532
123. OUT 534
124. LD 511
125. OUT 452
126. K 003
127. LD 452
128. NOP 605
129. NOP 611
130. ANB 605
131. END 431
132. NOP 432
133. OUT 434
134. OUT 436

135. LD 504
136. NOP 606
137. ANB 606
138. OUT 434
139. LD 505
140. OUT 456
141. K 020
142. LD 456
143. NOP 607
144. ANB 607
145. OUT 435
146. LD 512
147. NOP 610
148. ANB 611
149. OUT 437
150. OUT 531
151. LD 506
152. NOP 612
153. ANB 612
154. OUT 437
155. LD 507
156. OUT 457
157. K 015
158. LD 457
159. NOP 613
160. ANB 613
161. OUT 530
162. LD 513
163. NOP 614
164. ANB 610
165. ANB 614
166. END 432
167. END 535
168. END 536
169. OUT 537
170. OUT 453
171. K 004
172. OUT 454
173. K 010
174. LD 454
175. NOP 600
176. END 575
177. MCR 102
178. END

网友A:
哪是输入,那是输出

楼主:
F1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呀.没有地址符的
地址符只有看资料才能知道的

网友A:
mc 公共串联接点的连接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I/O啊!

楼主:
不是MC不会,是MC后面紧接着来了个ANB呀

没有I/O.因为F1的从手持编程器上是看不到的.使用手持编程器时,也不需要输入I/O的.呵呵.
地址都是唯一的,应该是自动识别的.如001会自动认为是X001

网友C:
是不是omr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