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7):
某检测设备可对外输出一个5V的开关量信号,请问:能直接输入到PLC再带动继电器动作?或者是直接把信息输入到继电器里?能行?
请指教!!!

网友A:
不行,可以变一下

网友B:
5V电压不够的,一般24V的plc要16V以上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