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7):
今年8月的一天傍晚,北京燕山地区遇到了一场罕见的雷阵雨,我厂6KV供电系统遭雷击,造成四根高压电缆绝缘击穿,系统显示1段母线接地,电压显示一低两高,但是电缆故障消除后,接地信号不消失,后发现1段避雷器中相保险熔断,更换后接地信号消失。可是这种现象应该出现在母线PT上的,和母线避雷器应该没有任何关系!绝缘监察回路来自PT的开口三角型,怎么会和避雷器有关系?另外,这段开关柜是新更换的ABB的,施工时接错线了?不可能吧?避雷器的结构是:氧化锌避雷器和(保险+电容器)并联,然后接地,没有保险熔断的信号传送回路,但是现象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系统显示1段母线接地,电压显示一低两高,但是电缆故障消除后,接地信号不消失,后发现1段避雷器中相保险熔断,更换后接地信号消失。可是这种现象应该出现在母线PT上的,和母线避雷器应该没有任何关系!绝缘监察回路来自PT的开口三角型,怎么会和避雷器有关系?另外,这段开关柜是新更换的ABB的,施工时接错线了?不可能吧?避雷器的结构是:氧化锌避雷器和(保险+电容器)并联,然后接地,没有保险熔断的信号传送回路,但是现象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请高手指点~~~!谢谢!

电缆解决后姐弟信号不消失,说明这段线路还有接地的,后来检查出避雷器保险熔断----------------说明避雷器保险已经击穿!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避雷器应该是和保险器串连的,并联道理不通么!!!那比老接地-----老烧保险??绝缘监查是测的线路对地电压!前面接地了------绝缘监查当然要报接地了!!!!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厂高压供电系统里绝缘监察信号取自母线PT,而不是母线避雷器,这是两个开关柜,两者从理论上讲没有联系。

楼主:
自己頂一下,还未求得答案,不能沉下去。

网友A:
难道你的PT和几穿的避雷器不在一条母线上?????
请你仔细看看我的回复

网友B:
难道你的PT和几穿的避雷器不在一条母线上?????

网友C:
楼主厂里的避雷器没有经过耐压测试吗?哈哈,不合格产品哦
PT 查不出来那不就是问题了,晕哦,查出来了是好事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