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限制

楼主(2007-10-27):
 在变频器里使用转矩限制功能,是转矩减小至用手一抓就能抓住?
 请问要设定那些参数 ?

  我用矢量控制(速度)控制,设定转矩限制参数,为什么都没有作用 ?

网友A:
你将控制模式改为转矩控制模式,然后用一电位器调节转矩就可以了,当然要看看你这变频器有没有转矩控制这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