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串口通讯模块

楼主(2007-10-28):
PC通过串口模块QJ71C24N 与Q00JCPU连接时,在PLC端需要那些设置?PC端我采用USB转RS232,不知哪位工程师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我在问个问题:模块端口 RDA,RDB,SDA,SDB,在接485时两线制时怎样接法?
请赐教!!!!!!!!!!!!

网友A:
通过232口连接GX Developer我是试过

网友B:
我在问个问题:模块端口 RDA,RDB,SDA,SDB,在接485时两线制时怎样接法?
请赐教!!!!!!!!!!!!
RDA和SDA连在一起,RDB和SDB连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些在手册里都有讲的,仔细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