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8):
在做一个试验,把仪表送来的模拟信号直接给plc的A/D模块,将plc与电脑相连接,应该怎样设置组态环境中的设备,才能让mcgs组态环境读出仪表送来的模拟信号?我没有发现plc的A/D模块的驱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用的plc是s7-300.

网友A:
方案(1):计算机增加一块CP5611,用MPI通信方式与PLC连接
     (2)PLC增加CP343_1,通过以太网方式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了,我准备用方案1,但是mcgs中没有提供cp5611驱动,这个应该哪里找,我搜索了半天也没有。

网友B:
CP5611驱动在西门子的如Wincc,Step7软件安装完后就可以找到,或者使用Simatic Net软件中去找。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我这就去找找。

网友C:
在电脑控制面板的“set PC/PG” 添加驱动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控制面板的“set PC/PG” 添加驱动程序

如果电脑上没有西门子的软件,是没有Set PC/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