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接分压电阻?

楼主(2007-10-28):
请问传感器信号的输出电压为0-24v
而控制器要求的输入电压为0-5v
我要接一个分压电阻,怎么接呢?

网友A:
选传感器的负载电阻为R1+R2,传感器的输出24V+接R1上端,5V的+接R1与R2相串联处,24V与5V的负接至R2下端。R1与R2的阻值利用分压公式算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可是传感器的线只有三根,其中两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控制器只有com端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24v与5v的负指的是什么,是不是R2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传感器的线只有三根,其中两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控制器只有com端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这样说你的传感器是三线制的,哪输出不会是0--24V吧?传感器的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要先搞清楚,才能选择正确的接线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传感器的线只有三根,其中两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控制器只有com端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这样说你的传感器是三线制的,哪输出不会是0--24V吧?传感器的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要先搞清楚,才能选择正确的接线方式。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