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8):
请问:用LG PLC k200s与PROFACE的触摸屏相连,在 PLC型号选项中好像没有LG的选项,那么如何设置呢?请教高人该如何设置!!!

网友A:
LG好像支持modbus协议的你找找有没有modbus或Schneider Electric的选项

网友B(2008-08-14):
添加LG的驱动就可以了,找Proface的技术支持。

网友C:
呵呵;不支持这种PLC的话可不太好办;

楼主:
添加LG的驱动,已经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