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8):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欧姆龙中的HR、AR、LR、DM几个继电器的区别吗?它们是怎么用的阿?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r 是保持继电器去,其中的位有掉电保持的功能,即重新上电恢复到掉电前的状态
AR是一些标志位什么的
LR是连接区,做PC1:1或1:N连接用的
DM是数据区,存储数据用的

楼主:
谢谢高手的帮助了哈
请问你能交我它们怎么用吗 ?
特别是LR怎么用 啊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