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8):
本单位一个空调冷冻水水泵电机的电柜前两天里面的ABB空开和接触器都给烧了奇怪的它只是烧A相,现象看上去应该是A相对地短路,但是用摇表摇了之后没发现绝缘不好,也没有发现桩头有松动,以前也烧过一次那次好像是三相全部给烧了,电机是45KW的二级电机3000转,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我看了一下它的图纸他的星三角启动还是几十年代前最不安全的接法,一旦在星形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常闭这一支路开路的时候星形根本就没启动等延时一到就是直接三角形启动,但电柜厂家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空开会动作的想想也对,ABB的厂家说是因为他们买的接触器不好要带那种机械互锁的那种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星形转三角的时候当星形释放的一瞬间由于电弧产生的短路使串在星形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已经接通而导致三角形接触器提前吸和,致使两个接触器有同时吸合的现象而产生三相短路,但是我想不通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空开也会动作啊,而且表面看去都是A相烧坏线烧的漆黑,空开是100A的,而且发现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不好用还是好用的,只是发现柜内所有的A相都烧焦了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此事让小弟能解开此迷谢谢

网友A(2007-12-19):
想不通的时候就不如重新做一个控制电柜来得快些QQ4764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