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9):
请高手指点
     关于S7 300 主从通信问题.
         学西门子没有多久,现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是在主从通信里,书上说是组态通信地址.之后,是由CPU从站自动完成通信.假设:
通信组态: 模式MS  通信伙伴站地址2  通信伙伴地址I200  本站地址O100  数据长度8word   连续性all
     模式MS  通信伙伴站地址2  通信伙伴地址O100  本站地址I80  数据长度10byte   连续性all
但是不明白,就是,我应该如何通过通信数据读取对方数据和状态. 例如:我要在主站引用从站的输入地址I0.0~I0.7 或(其它的输入输出地址,位地址,定时器,计数器,字,字节,等),在主站或从站我应该怎么样表示,才能通过通信得到从站或主站的状态和数据. 应该怎么样,把这样数据对应起来, 用什么方式来表示..
  时在着急,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耶.  这点小忙都没有人啃帮. 是不是这里没有人会啊...真是郁闷来着.

网友A:
我想也知道如何引用,请楼下告知。。。

网友B:
还没结果?

网友C:
你所组态的地址不正确
如果你想读取从站的i0.0-i0.7
对于从站你应该这样组态
主站                  从站
i100或者其他        i1
1byte
或者按照你的组态
mov ib0 ,ib100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这个我明白了..我那只是假设...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把,实际的地址传给通信组态区,就是让组态区的地址等价于实际的地址. 这样的话,程序上就会多出很多的传送于赋值之类的指令.如果我要通信的数据较多,而且数据不是连续的,这样不是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了吗..而且很乱在读取站还要一一的把数值对应,容易出错,错了就会有问题.
  我上面的组态,就是书上抄下来的...书上只是说,由从站系统自动完成. 所以很是迷霍.
还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D:
你选择"ALL",应该在你的主程序中调用SFC14,SFC15,来给数据打包,和解包.如果你用"UNIT",你可以直接读取设定地址的值.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
   不过我学西门子,没有多久,还是不太明白...经过你的指点,我查了帮助文件,里面说的太简单了.跟本就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楼上的,师傅,能否给个详细的说明,或资料什么的....

   我的QQ:38351952  加我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