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9):
选择位置控制方式,做旋转角度控制,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出现P05报警,是正传极限到了,而工艺上要求电机基本是向一个方向旋转,那位大大知道怎么能把这个限位屏蔽掉,以前用过西门子的伺服就没有这种情况,不胜感激

楼主:
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X5/E1 或调节一下C1223 看看啦

楼主:
这里  E1是正转,而C1223是正转的最大限制值,但是不希望有这个值,无论怎么设它都有超出的一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