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9):
梯形图也画不出.指令表也画不出呀,到底怎么画的
看说明 书上.
LD X000
MC N0
SP M100
LD X001
OUT Y001
LD X002
Y002
MCR N0
有这样的格式,可就按这个指令去写指令表,也没法写呀.
谁能说说这个主控怎么画呀

显示不出来图,点红叉叉就可以看到图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阿,指令也好,梯形图也好不是画上去的,你是不是多找些教程看看,三菱的FX系列PLC有中文学习软件建议你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用的GX Developer

网友C:
运行,或仿真时,看监视就有了,不出画出来的

网友D(2007-11-29):
你是用的GX developer吗

网友E:
用GX developer梯状图没那个符号,用FXGPWIN33O,先写指令,再转换成梯形图可以显示出来!我今天刚试过!

网友F(2008-01-07):
你的程序就对了,运行检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了。

网友G:
建议你多多看看和学习FX 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