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音过大

楼主(2007-10-29):
最近检查新进的鼓风电机时,发现部分电机电流声音过大,尤其是在刚开机和停机时,中间有时也会有较大的电流声音,我是门外汉,不晓得什么原因造成电流音过大,这样又有什么样的后果,请各位大侠伸大手援助一下..........

网友A:
那是启动电流不要紧的,本身风机就是个超负载的东西.

楼主:
个别电机在运行中也有较大的电流声音,会造成什么后果嘛?
我们的风机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测试的,那么将来再加上送风风道的话,声音会更厉害吗?
并且个别声音听着很别扭,有点象摩擦的声音,我也讲不清,但很担心,,,,,,,,

网友B:
风机属大贯量负责,你是用变频器拖动吗?如是就把加速时间调大,把停车改为自由停车.

楼主:
我们的风机是汽车空调用12V直流电机,FET控制,非变频器拖动,

网友C:
ni zai kai wan xiao ne

网友D:
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什么引起的呢?
如何改进?
我们已经让供应商将周向间隙调整为0.25以下,但个别的即使间隙很小,也有咔哒咔哒的声音9(在上下振动时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