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9):
做过数据记录前辈问下图一中的:4个地址具体指什么意思啊,图二中的地址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些地址如果是自己设的,那么是不是需要在PLC程序里也写入,图三中的块地址,在数据记录设定里他对应的是哪个地址?
再问下Pro-face可以做历史曲线图吗?

楼主:
发的图片好象没有显示。
那些地址名是:(触发设定中)数据记录位地址,块结束位地址,文件完成位地址,数据清除位地址,(写入设定中)控制字地址,写入到LS地址,写入完成位地址,(数据记录显示中)块号地址在数据记录设定里他对应的是哪个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的图片好象没有显示。
那些地址名是:(触发设定中)数据记录位地址,块结束位地址,文件完成位地址,数据清除位地址,(写入设定中)控制字地址,写入到LS地址,写入完成位地址,(数据记录显示中)块号地址在数据记录设定里他对应的是哪个地址?
建议你使用英文版本软件,你的中文汉化版本翻译得不是很准确。
以上的地址可以任意指定的。

Block Number Addres: VW2304是可以任意指定的,用来显示Block号。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地址和第四个地址是操作位,中间两个地址位用来做显示观察用.
还有想问下Pro-face可以做历史曲线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地址和第四个地址是操作位,中间两个地址位用来做显示观察用.
还有想问下Pro-face可以做历史曲线图吗?
是的。
可以做历史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