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7-10-30):
我有一台上海日虹的变频器,运行了没有多久,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自己老往下跳,请各位老师指点怎样修复啊、

网友A:
数字往下跳是什么意思?你原先设置是多少HZ,跳到多少不跳了?

楼主:
谢谢,我调的最高是20HZ,就是不稳定,比方说调到13一会就跳到8  9  来回的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