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现场条件:电机160KW1台,距离变频器大约200米.电缆四芯铝线90平方两根,每根的黄.绿.红.黑分别并接U,V,W和地线.
使用设备:变频器185KW1台,输出电抗器1台.
使用时出现变频输出短路.最后用电缆四芯铝线90平方1根试运行可以.但不能带负载满负荷运行.因线小了,在不换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问题吗?
望高手出招!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报什么故障?你检查了输出端子连接是否无误?输出电抗器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B:
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变频器、电抗器良好接地。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善他的运行稳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电缆太长。咨询交流QQ:471895637

楼主:
楼上说的这些都检测调试过,还是不理想.
我想原因是在电缆线上,有线间电容存在.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