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各位好,我在使用计算机通过232转换485于下位机进行通讯时,随着下位机的数量增加 ,485信号就会变弱,总共有33个下位机设备,我采用的是半双工通讯方式,我增加了一个485中继器后没有什么效果,用万用表测量时A.B间的电压才0.9V,请教高手,我如何解决该问题,望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A:
1.采用特性阻抗相匹配(120Ω)、导体线径相对较粗(如18AWG)的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 one pair 18 AWG).
如现场干扰恶劣,建议采用铠装型电缆,型号规格:ASTP-120Ω one pair 18 AWG.
2.采用有源中继器.
3.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