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楼主:
我想保存PLC中VW2200,VW2202,VW2204三个变量.
图一中M30.0是在满足条件时ON=触发(PLC中写了语句),M30.1和M30.2是在基本画面中做指示,M30.3在基本画面中有按钮M30.4为ON时M30.3为ON.
图二是具体显示设置,打印设置我没有用
图三不是很清楚我设置的有么有正确,"控制字地址"不是很明白.
图四是调用的记录数据,可为什么里面的块地址不让我跟该
请帮我看看哪出问题了.我按照操作手册做的还出错,请指点下,最好将细点,谢谢.
还有就是用了数据记录设置以后,和PLC通讯不上,把他去掉就有可以通讯了.

网友A:
只需要设置图1和图2就可以了。